楼主(2022-08-04):
        求助朋友们:  同一个交流接触器50HZ和60HZ都能长时间使用吗?同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50HZ和60HZ都能长时间使用吗?哪位有使用经验?

网友A:
你说的是线圈还是触头?我估计应该是线圈。线圈参数有50/60HZ通用的,也有单独50HZ的,你看接触器线圈参数。

网友B:
电机能不能用只要看负载,接触器的线圈倒是没压力

楼主:
      还有50HZ的变压器是否可长期用于60HZ电源

网友C:
建议你看看电机学

网友D:
反正我认为是60HZ的电机不能用于50HZ的电源,转速起不来,发热特厉害。50HZ能否用在60HZ的电源,这个没试过。不知道实际会是什么样?但根据60HZ的不能用于50HZ ,那估计也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认为是60HZ的电机不能用于50HZ的电源,转速起不来,发热特厉害。50HZ能否用在60HZ的电源,这个没试过。不知道实际会是什么样?但根据60HZ的不能用于50HZ ,那估计也不能正常使用。

50HZ的负载是可以用在60HZ的电源上的,但输出功率会稍微减小,一般情况下影响不大。

这个可以从感性负载的(感抗)分析中可以知道为什么。

简单来说,低频率的感性负载用于高频率电源是可以的,但高频率的感性负载用于低频率的电源就会有影响,一般是发热严重(阻抗变小了)。

楼主:
         问了电机厂,设计为50HZ的电机可以用在60HZ的电源,功率增加。反过来不可以。

楼主:
     变压器有50/60HZ的。

网友F:
请教一下,那变频器长时间保持在30多Hz对普通异步电机也是有这种问题嘛?所以专用的变频电机绕组和散热会比普通异步电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那变频器长时间保持在30多Hz对普通异步电机也是有这种问题嘛?所以专用的变频电机绕组和散热会比普通异步电机好?

           变频电机有独立的冷风机,冷风机有自己独立的电机带动旋转,低频运行比普通异步机好。
           普通异步机,风扇叶装在电机轴上,低频运行时,电机转得慢,风叶转得慢,风量小。
           变频电机,不管低速高速运行,独立风扇以电源频率运行,风量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那变频器长时间保持在30多Hz对普通异步电机也是有这种问题嘛?所以专用的变频电机绕组和散热会比普通异步电机好?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时要加强散热,否则在低频率运转时发热严重而易损坏。

而变频电机本身就已经考虑低频率运转时发热严重问题,专门就发热问题作了专门的处理(解决发热的问题),所以就可以长时间正常运行于低频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