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2-08-05):
请教下各位大佬,三菱的模拟量的采集值在采集一次中怎么取最高最低

网友A:
我不会,楼下你知道不

网友B:
印象手册有,你找找,记得有对应的BFM可设定,之前用5U内建,3U应该也行

网友C:
这个难度太大了,问题可能已超出了目前时空,若是在多次采集中找出最大最小值就可以

网友D:
只知道取平均值,运算,最大和最小用来干什么?

网友E:
试试,问题不大

网友F:
D0是模拟量当前值
D200是最小值
D201是最大值
D202是平均值
采集20次数据,这个程序可以做成自动,你自己优化一下就好了

网友F:
滤波规则:采集次数总和-最大值-最小值/次数=滤波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