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海风

楼主(2022-08-05):
看到手册没有支持实现两轴联动,一般要实现联动要怎么弄?

我是这么想的,目前未上机证实:
概据:S=VT     距离=速度*时间     联动就是在不同的速度来实现在相同时间内到达不同的距离/
设:X轴    S1距离=100       求:V1速度=?              S1=V1*T1
     Y轴    S2距离=50              V2速度=10            S2=V2*T2
即:(S1/S2)*V2=V1
      100/50*10=20

M1--------------------davi  K100   K20   K150   Y0  Y2
                          I ---davi  K50     K10   K150    Y1 Y3
sm1000-----------------------------------------inc   D0
sm1020--------I
D0=K2-------------------------------------------rst m1

相互讨论,相互学习.
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优伤的菊花

网友A:
XD系列支持插补指令,直接用插补指令就好了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XD系列支持插补指令,直接用插补指令就好了

手册上没看到支持的.
优伤的菊花
浪子海风

楼主:
XD5不支持G指令
因此没有直线插补可用.
优伤的菊花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我们这的设备用的XD5 60T6  可以X,Y直线运动

网友C:
楼主的思路不错,相同时间,运行的距离不一样,
改变脉冲输出速度,让脉冲输出时间一致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思路不错,相同时间,运行的距离不一样,
改变脉冲输出速度,让脉冲输出时间一致

没有实物来测试,不知可行否.
优伤的菊花

网友D:
还有加减速时间呢?运行速度不一样,加减速时间也就不一样,减减速的这个过程也有位移的。

网友E:
引用楼主浪子海风于2022-08-05 15:38发表的 信捷XD5,如何实现两轴联动? :
看到手册没有支持实现两轴联动,一般要实现联动要怎么弄?

我是这么想的,目前未上机证实:
概据:S=VT     距离=速度*时间     联动就是在不同的速度来实现在相同时间内到达不同的距离/
设:X轴    S1距离=100       求:V1速度=?              S1=V1*T1

对轨迹要求不高,只是需要两轴同时到达的,可以写个C语言模块换算下轴速度就可以
有做个差不多的,效果还可以

   float x, y, l, lx, ly, ll, ss, sx, sy, mx, my;
    x = DW[390];   //D390 X当前位置
    y = DW[490];   //D490 Y当前位置
    mx = DW[220];   //D220 X目标位置
    my = DW[222];   //D222 Y目标位置
    ss = DW[230];   //D230 设定速度

    if ( x >= mx )
    {
        lx = x - mx;
    }
    else
    {
        lx = mx - x;
    }

    if ( y >= my )
    {
        ly = y - my;
    }
    else
    {
        ly = my - y;
    }
    if ( lx >= ly )
    {
        sx = ss;
        sy = ss / lx * ly;
    }
    else
    {
        sy = ss;
        sx = ss / ly * lx;
    }
    if ( lx == ly | lx == 0 | ly == 0 )
    {
        sx = ss;
        sy = ss;
    }
if(sx<5)
{
    sx = 5;
}
if(sy<5)
{
    sy = 5;
}
    DW[200] = mx;   //D200 X轴目标位置
    DW[202] = my;   //D202 Y轴目标位置
    DW[210] = sx;   //D210 X轴速度
    DW[212] = sy;   //D212 Y轴速度

设定了最小速度为5,速度为0时有问题

网友F:
目前这个型号 不支持插补指令 写算法的话 加减速时间都要考虑进去,但是效果肯定不是很严谨,要求不高 写速度比例换算 可以
浪子海风

楼主(2022-11-17):
引用 网友E:

对轨迹要求不高,只是需要两轴同时到达的,可以写个C语言模块换算下轴速度就可以
有做个差不多的,效果还可以

C# 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懂,看到英文字符就会头痛,还有治吗?
优伤的菊花

网友G:
引用 楼主:

C# 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懂,看到英文字符就会头痛,还有治吗?

没的治

专业外协

网友H:
有幸自己写过信捷的90都内的任意角度直线插补,信捷定位指令是加减速时间,所以不用考虑加减速,把速度算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