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22-08-05):
请教一个问题 以前看到有给人说过三菱有个范围比较指令。比如就是说Y1要在大于1小于100接通的这种

网友A:
cmp,DCMP
或者LD>D0 k1 and LD<D0 k100

网友B:
按F8 ,在指令框输入> d0 k1,再按f8,在指令框输入< d0 k100,然后out y1

网友C:
FX系列ZCP指令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