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00smart的立即指令

楼主(2022-08-05):
想弄明白这个立即输入和立即输出这两个的意思是什么,手册说是立即更新输入输出状态,但是程序不是扫描执行的吗,那这个立即也不是那么立即啊

网友A:
扫描到这个位置就立即执行,而不必等扫描完整个程序后更新输出区时再执行。

网友B:
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C:
不需要经过输入或输出映像区的直接输入或输出方式,也就是不需要经过plc扫描周期影响的,直接输入或输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