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6):
PPI协议是S7-200 CPU最基本的通信方式,通过原来自身的端口(PORT0或PORT1)就可以实现通信,是S7-200默认的通信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主从协议通信,主从站在一个令牌环网中,主站发送要求到从站器件,从站器件响应;从站器件不发信息,只是等待主站的要求并对要求作出响应。如果在用户程序中使能PPI主站模式,就可以在主站程序中使用网络读写指令来读写从站信息。而从站程序没有必要使用网络读写指令。注意,从站与从站之间不能直接数据交换。
实现PPI通信的步骤:
本文以触摸屏与两台S7-200Smart PLC的无线 PPI 通信实现过程为例,具体说明使用PPI协议实现通信的步骤。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能够稳定方便的实现无线 PPI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或原有程序,直接替换有线Rs485通讯。
无线网络图 ▼

测试设备与参数:
● 触摸屏:TK6071IQ × 1台
● 200SMART型号:CPU SR20 × 2台
● 无线通讯终端: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 × 3块
● 数据线:西门子PLC专用485线 × 1根
● 触摸屏数据线:触摸屏专用Rs485数据线 × 1根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s485接口(两线制)
● 通讯参数:9600,8,E,1
● 供电:9-24VDC
●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无线通讯终端主要特征:
◆ 直接代替有线RS485方案,实现无线组网通讯;
◆ 全数字无线加密方式,保证数据安全可靠;
◆ 直流9~24V宽电源电压供电,平均工作电流小于50mA;
◆ 通信接口:RS232/RS485;
◆ 支持标准串口协议:Modbus RTU协议、PPI协议。
接线方式:
1.触摸屏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第一步:将触摸屏专用Rs485数据线红色导线与DTD434MC的A端口相连接;将触摸屏专用Rs485数据线黑色导线与DTD434MC的B端口相连接
第二步:无线通讯终端设置开关中最后一位(K8-8)拨码开关向上
第三步:给无线通讯终端接入天线
第四步:全部接线结束后,给触摸屏与无线通讯终端供电
2.PLC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威纶通触摸屏实现PPI主站:
打开“威纶通触摸屏1主2从PPI例程.emtp”
系统参数设置;触摸屏画面制作;1号从站的I点设置;1号从站的Q点设置;2号从站的I点设置;2号从站的Q点设置。
西门子PLC实现PPI从站:
PLC参数设置;设置PLC地址(设置一台PLC地址设为1,另外一台PLC地址设为2。选择“参数—模块参数—485串口”);CPU模式(选择:RUN,将程序下载到PLC里面)
无线通讯测试:
1. 触摸屏输出信号
通过触摸屏上面的按钮给1号从站Q点信号,看200SMART对应的Q点是否有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
2. PLC输入信号
通过外部给1号从站I点信号,看触摸屏对应的点是否有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PPI直接转无线,空中通讯速度跟不上就通讯超时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B:
可以看看巨控的GRM110,smart TCP 直接转无线,不用走PPI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