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8):
求助大佬,如图所示,在没有WIFI的情况下,可以直连5U,如果链接WIFI了,5U就会断开,修改WIFI为固定的IP地址,WIFI就会断开……

楼主:
找到了,这个需要指定位置

网友A:
我的不会啊,WIFI 一边上网,FX5U 一边下载监控程序!!!

网友B:
看看电脑吧,我的也没有问题

网友C(2022-09-16):
WIN7吧?换系统吧,换WIN10,WIN7是这样的

网友D:
试下5U找个可以上网的路由器连上你会发现很香

网友E:
通过无线路由连接的话,打开“连接目标指定”,随后选择“其他连接方法”,然后点击CPU模块,选择经由集线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