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泰的屏485-Modbus RTU怎么读取仪表的的数值

楼主(2022-08-09):
我这个是激光测距的,仪表的 Modbus RTu协议,
激光测距 模拟量modbus RTU 通信协议.pdf

网友A:
有没有产品品牌型号?

楼主:
就是没有产品的具体型号,只给了这个协议
zsfjn

网友B:
1、设置波特率等参数。2、输出寄存器,只读,地址1
下载积分:+1(tangbingchen)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但是怎么确定测量的数值在哪一个寄存器中呢

网友A:
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
地址0000读取系统缓存的距离值
地址0001单次测距
地址0003连续测距
地址0004读取单个连续测距缓存值
每个地址都试一下就知道了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但是怎么确定测量的数值在哪一个寄存器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