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种通讯方式如何监控器通讯数据?

楼主(2022-08-10):
电脑上的USB口连接至伺服驱动器上的USB口,请教如何监视其通讯数据?类似通讯助手,我需要知道其数据格式.
因电脑与伺服驱动器做通讯时,COM口已经被占用,可有方法监视?

网友A:
这两个口都是通讯口,用他的调速软件监控数据

楼主:
首先谢谢指点!!我要的是通讯数据,如:01 03 02 3C 00 002 校验码,如同通讯调试助手中的数据!!谢谢!!!

网友B:
USB协议的开发难度一般来说会比较大,需要从驱动入手,而且协议都是私有的很少公开,所以基本上只有伺服厂家的软件会用到这个接口.
如果要做自定义的监控或者从通信控制伺服,常规的还是从普通串行接口入手,这部分厂家都会给出详细的协议.
另外,LZ位的文字又没看懂,我对这个论坛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懂,看样子我的语文真的有问题
下载积分:+1(方飞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