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1200-485通讯板求助

楼主(2022-08-10):
设备已运行1年多,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1.1200的RS485通讯板挂4个变频器,走modbus-rtu
2.现在485通讯板的通讯收发指示灯,不停的闪烁(从不熄灭),原来是闪亮一会、熄灭一会、再闪亮一会......
3.现在监控程序,通讯板和4个变频器总是通讯错误(8200),有时也能成功通讯,但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讯错误状态。
4.是和所有的变频器都出现通讯不正常。
5.程序本身应该不存在问题,因为同一个程序有几十台设备都在用。

网友A:
感觉是通讯干扰问题 检查一下线路吧

楼主:
应该不是干扰,因为线路没问题,
还有即使是干扰也不应该是大部分时间都通讯错误。

网友B:
16#8200
接口处于连续请求中。
稍后重复该命令。开始新的命令前,确保没有正在运行中的命令。
应该是线路问题,可能是4个中的某一台有问题,修改程序,一台一台添加上去测试;
或者看下轮询,卡在哪一台,先屏蔽;

网友C:
看着像是轮询程序有问题

网友D:
推荐一种方案: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
案例与手册:

网友E:
这种通讯 一个坏了 别的基本上都没戏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你的判断方向是对的,通讯程序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
重新检查通讯电缆的连接可靠性,注意双绞电缆的屏蔽层与PE的连接,这些变频器是否做了与plc的等电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