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各位大神 帮忙看下 三菱R系列PLC RD75P4的定位模块

楼主(2022-08-10):
如图 这个定位地址我要在触摸屏里更改,这里用不了寄存器 怎么搞呢

网友A:
用模块内部寄存器转吧

网友B:
这个是有对应的U\G地址的,可以传送到这个里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那这个比如轴1的数据1就是U0/G2006嘛 DMOV D500 U0/G2006 就可以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