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LC控制的设备,怎么和MES系统链接?

楼主(2022-08-10):
我这做了一台设备,客户现在提出要能和他们的MES系统链接。请问硬件我需要添加哪些?程序需要怎么写?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需要配置以太网模块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86266&page=1#2137843

网友C:
客户自己配一个以太网模块,北辰的,包括5U和3U,3G的

网友D:
选带有网口的PLC最好再选个交换机,MES系统交给上位机写就好。PLC不用管。每家的MES协议都不一样

网友D:
如果没有上位机 ,用PLC写协议的话,就看对方的协议是怎样的了,简单的话PLC也可以弄

网友E:
PLC和触摸屏都选带网口的就行了,与MES对接部分不需要你搞吧?我没遇到过客户要求设备厂家负责他们MES系统的

网友F:
看需要采集什么数据。正常MES系统可以直接对接PLC进行采集的,另外的方法就是开发一套软件做周转
承接工控编程开发项目,服务中小微企业可以一起合作共赢解决企业电气找人难题,主要在华南 长沙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