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谁做过自由组合流程类的程序

楼主(2022-08-10):
哪位高人做过三菱Q 的自由组合流程的程序,比如有4个测试项目,编号定义为1、2、3、4,客户要求自由组合流程控制,如编号1流程走完,自动进行编号2流程,再依次编号3、编号4.。再要求3-2-4-1、4-1-2-3。。。。。。等等,这种模块化流程组合怎么做比较简单直观。谁有案例发个参考下也可以呀。求助,谢谢!

网友A:
我会啊,就是子程序调用
【三菱任意序号启动-哔哩哔哩】
https://b23.tv/i29ieZs

网友B:
大体思路:规划一片区域存储设置的子流程顺序,在主流程轮训执行搜索到的子流程,开始执行,子流程结束后返回继续轮寻下一个,直到遇到某个特殊值再重头开始。

网友C:
设置组合步
LD= D0 K0 ------停止所有程序
LD= D0 K1 ------组合1程序
------ MOV D11 D0
LD= D0 K2 ------组合2程序
------ MOV D12 D0
LD= D0 K3 ------组合3程序
------ MOV D13 D0
--------
启动运行第一步,
X0 -------MOV D30 D0
D30 设为 K3 运行组合步3,
组合步3完成, 需要运行组合步1,
D13 设为 K1,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D:
参考图中流程框架,有删减,主要是利用数组动态指针,根据设备实际情况,增加多个流程和多个动作,自由组合,且数量无限制可修改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