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PN用FB284控制硬限位问题

楼主(2022-08-11):
用1200控制V90-PN,用FB284控制定位都没有问题,但是伺服驱动器上的X8口接的硬限位有信号时伺服为什么不报警?伺服调试软件已经定义好了数字量输入引脚并接好了外围电路,软件调试的时候也有信号显示。请问还要设置别的参数吗?如何才能实现上下限位?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楼主:
可以了
,是控制字没有设好

网友A:
有没试过V90回原点时碰到限位,不会自动返回的问题

网友B: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10-Technology/03-MC/08-FAQ/02-HOME_FAQ.html
西门子官网有很详细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