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体GX WORKS 2仿真不支援的指令有?

楼主(2022-08-12):
请問 三菱软体GX WORKS 2仿真不支援的指令有?
上面的再问为买台实体PLC测试用
以前的工程师使用OMRON实体PLC都不需要
目前使用FX3系列 PLC
要查哪本手册可列表清单?

网友A:
仿真后,点调试-显示模拟不支持指令就可以看到!

网友B:
只要不是输出负载事物就行列如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