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一下我的三菱GX3里怎么没有modbus/tcp模块

楼主(2022-08-12):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我的三菱GX works3软件的以太网配置里怎么没有modbus/tcp模块连接设备。要怎么做才能有?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是需要通讯协议通讯的。如果做客户端,拖一个Ative,还需要其他配置。
下载积分:+2(向上游)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B:
参考图中例子,modbusTCP通讯,就从红色框中拖拽一个Active设备到黄色框中,通道位置在绿色框位置,TCP的端口一定是502,其他通讯方式记得设置其他端口号
下载积分:+2(向上游)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再琢磨琢磨。谢谢!

楼主:
找到原因了,更新了最新版GX3就有了。感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