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3):
请教;安川dx100机器人电池没电原点丢失,输入原点设置数据,负值不知道怎么输入

网友A:
引用楼主baoyanchun于2022-08-13 14:17发表的 安川dx100机器人原点设置,负值数据怎么输入进去 :
请教;安川dx100机器人电池没电原点丢失,输入原点设置数据,负值不知道怎么输入

对好各关节刻度,没有发生过严重撞机,按照电柜上各轴数值输入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