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笔记本装STEP 7-Micro/WIN找不到网卡

楼主(2022-08-14):
请教有哪位高人有解决之道?
工控产品生产制造业

网友A:
换个版本系统,我也遇到过

楼主:
问题是同样这个版本的台式机又正常
工控产品生产制造业

网友B:
有一个软件,百度搜索一下,能找到,无网卡安装了就好用,我之前找不到网卡安装了。

网友C:
卸载软件和杀毒软件,重启电脑,安装,再重启

楼主:
应该是micro/win的接口本身存在兼容之类的啥问题吧,我把博图装上后,结果回头再看MICRO/WIN,有线和无线的接口都出来了,完美解决问题
工控产品生产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