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5):
用啥编程

网友A:
300系列哈 ,之前是用step7 5.5

网友A:
你在CPU上找下它的订货号就知道具体是哪个型号了,你这上边手写2016,博图V13估计也能编程。

网友B:
三菱的 siemens系列 。用cx-programmer编程,下载cx-one最好

网友C:
看看CPU模块上的具体版本号

楼主:
能搞个软件过来不?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 siemens系列 。用cx-programmer编程,下载cx-one最好

你很骚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 siemens系列 。用cx-programmer编程,下载cx-one最好

胡说八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 siemens系列 。用cx-programmer编程,下载cx-one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