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5):
如题,用连续变址采集模拟量的数据,要连续采集1分钟,但采集600ms,D就超了。想问下各位,怎么把一分钟内采集到的D数据放在内存里

网友A:
一秒钟或0.1秒存一个D行吗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秒钟或0.1秒存一个D行吗

2ms一个D

网友B:
我觉得你不如用加法,每次加你采集到数据,然后 加1,………………
是的,我变址用了加1,但目前问题是D不够用,因为2MS一个D,连续采集1分钟,采集到600ms就采不到了

网友C:
2ms一个,一秒钟500个,一分钟3000个~
而且实际情况是,这个采集以后大概率是要用的,用的过程中如果还要继续采集,则要考虑双缓冲甚至多缓冲,如果以分钟为单位每个缓冲要3000个D寄存器~

也不是不行,做也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s一个,一秒钟500个,一分钟3000个~
而且实际情况是,这个采集以后大概率是要用的,用的过程中如果还要继续采集,则要考虑双缓冲甚至多缓冲,如果以分钟为单位每个缓冲要3000个D寄存器~

也不是不行,做也能做~

老哥 具体是怎么做 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 具体是怎么做 能请教一下吗

这个有啥具体不具体的,就留足空间往后排呗,FX 系列最差也有8K个D寄存器,你从5000开始到7999不就3k个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啥具体不具体的,就留足空间往后排呗,FX 系列最差也有8K个D寄存器,你从5000开始到7999不就3k个了么.

是一分钟3万个

网友D:
可以采集到R文件寄存器里,那个区够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ms一个,一秒钟500个,一分钟3000个~
而且实际情况是,这个采集以后大概率是要用的,用的过程中如果还要继续采集,则要考虑双缓冲甚至多缓冲,如果以分钟为单位每个缓冲要3000个D寄存器~

也不是不行,做也能做~
500*60=3000
還是3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采集到R文件寄存器里,那个区够大

好的,谢谢老哥。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D:
这么短的时间采集这么多数据干啥用啊

网友F:
哥们我们实事求是不抬杠哈,2ms采集一次数据,500分之一秒,1秒分成1000个等分,取2个等分一次,

我想说您的PLC型号是什么型号,程序扫描周期多少?还有模拟量有那么高的分辨率?西门子的1200或者1500我不敢说,三菱的大中小机模拟量就是跳动都够喝三壶了,哥们2ms采集一次,连续采集60秒,就算是采集出来了,分析数据都够你难搞的了,
1秒=500次,60*500=30000次,

如果单纯是数据曲线查看,推荐您使用触摸屏,还得是以太网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我们实事求是不抬杠哈,2ms采集一次数据,500分之一秒,1秒分成1000个等分,取2个等分一次,

我想说您的PLC型号是什么型号,程序扫描周期多少?还有模拟量有那么高的分辨率?西门子的1200或者1500我不敢说,三菱的大中小机模拟量就是跳动都够喝三壶了,哥们2ms采集一次,连续采集60秒,就算是采集出来了,分析数据都够你难搞的了,
1秒=500次,60*500=30000次,

感谢老哥指点。PLC是FX5U,用的还是内置模拟量,看了一下手册,内置模拟量转换速度是30微秒一个通道。扫描周期我接上PLC看了下,最高是1.608ms,最低是0.084,稳定在0.2ms-0.3ms上下;由于成本只能用内置模拟量采集数据,我这边PLC只负责采集这些数据,刚才用楼上老哥说的R文件寄存器,确实能采集到比较多的数据。至于数据分析不是我这边的工作哈哈哈哈,目前就是想需要PLC能够做到快速保存数据

网友G:
采集时间太短了吧,扫描周期都没这么短 100ms采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H:
不是这样做的,你就是做了也没法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这样做的,你就是做了也没法运行

哪是咋样做呢

网友B:
引用楼主quinto173于2022-08-15 16:30发表的 FX5U怎么把D的数据存在内存里面 :
如题,用连续变址采集模拟量的数据,要连续采集1分钟,但采集600ms,D就超了。想问下各位,怎么把一分钟内采集到的D数据放在内存里

我一直搞不懂你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呢????这么密集高强度采集

网友I(2022-09-30):
不处理采集没有意义,短时数据采集考虑下数据变化才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