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求助,博途有什么办法屏蔽每次上电时的上升沿信号?

楼主(2022-08-15):
上升沿的前边就一个常闭触点的条件,然后上升沿的后边是一个复位线圈。现在每次上电时都会触发上升沿,复位线圈会触发一次,有什么办法能屏蔽掉每次上电触发这个上升沿??

网友A:
开机设置一段延时

网友A:
这样也行,每次用M8002(开机上升沿)隔断,西门子的自己找了

网友B:
博途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在PLC参数里面设置,也可自行写一个上电通一个扫描周期的FB或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