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学200smart应该怎么学啊

楼主(2022-08-15):
西门子200smart应该怎么入门学习阿?自己买书还是看视频?买书买啥书比较好?视频都看谁的阿

网友A:
不管买书还是买视频,首先你要有这个东西,不然好抽象de
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就是
自己上某宝 找马总买一个200smart
国产的那种仿制品也行好像 ST40的也才600块左右,
直接上手实操,软件里面有万能的F1

网友B:
前期建议先在网上下载模拟软件

网友C:
基础指令开始
模拟量 通讯 位置控制等等
需要自己编程 接线实践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多实操!实操一次胜过理论百次啊

网友E:
买一台PLC,在哔哩哔哩上搜视频跟着学,郑州郑鼎侯俊霞老师的教程就不错

网友F:
一起学习一下
新人想学200smart应该怎么学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