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3台三菱PLC之间如何快速搭建简单cpu无线通讯?

楼主(2022-08-16):
简易PLC间链接功能,就是在最多8台FX5u可编程控制器或者FX3u可编程控制器之间,进行软元件相互链接的功能。在实际系统中,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通常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
本方案以三菱FX5u-32MR PLC为例,介绍两台FX5u-32MR PLC以太网简易连接下的以太网无线通讯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 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也不必了解协议细节,通过日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即可直接替换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无线通讯。
无线网络图 ▼
■ 测试设备与参数
● 三菱PLC型号:FX5u-32MR × 2台
● 硬件设备:DTD419MA × 2块
● 主从关系:1主1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 通讯协议:简单CPU通讯
■ DTD419MA主 要 特 征:
◆ 可以直接代替有线以太网线,实现无线组网;
◆ 支持三菱MELSOFT连接、MC、BCNetTCP、Scoket、Modbus TCP等通讯协议;
◆ 全数字无线加密传输方式,不插卡无运行费用;
◆ 无需更改程序,即插即用,自适应接口协议;
◆ 二十年工业现场运行经验,确保无线设备在各种工业恶劣环境长期运行。
■ 接线方式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FX5u的RJ45接口。
■ 设备组态
1.新建工程
2.打开参数-FX5UCPU-模块参数-以太网端口
3. 设置主PLC的IP地址
4. 简单PLC通信设置
5. 主PLC通讯设置
(192.168.1.100的X0到X17)传输到(192.168.1.101的Y0到Y17)
(192.168.1.100的D0到D6)传输到(192.168.1.101的D10到D16)
(192.168.1.101的X0到X17)传输到(192.168.1.100的Y0到Y17)
(192.168.1.101的D20到D26)传输到(192.168.1.100的D20到D26)
6. 主PLC赋值
给D0-D6赋值
7. 设置另一台PLC的IP地址
8. 另一台PLC通讯设置
9. 另一台PLC寄存器赋值
■ 测试方法
1. 2台PLC的之间可以通过X点控制另外1台PLC的Y点输出
2. 监控相应寄存器的值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DTD419MA 是怎么供电,怎么设置IP地址?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DTD419M,太贵了,接近2千块。用无线路由器照样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