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DP西门子问题

楼主(2022-08-16):
各位大理谁用三菱PB92V连过西门子的PLC啊教教

网友A:
直接根据插槽位置,设定好读写的地址区就行了.
具体的你需要看QJ71PB92V对应的手册.
PROFIBUS-DP主站模块QJ71PB92V I&O信号.pdf

楼主:
是这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西门子那边定义的站地址只能是4开始的 三菱这边的空白块是0开始 就是对应不到站号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