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想装个SIMENENS 博途,请问需要什么样的电脑配置?

楼主(2022-08-16):
日系大牌子基本接触过,想接触下欧系,想装个SIMENENS 博途熟悉下,请教各位工友,需要什么样的笔记本电脑配置?

网友A:
11代I5 512固态硬盘 16G内存

网友B:
CPU,内存,固态,在资金允许的最大范围内.配置往高了去就行.
这个软件推动了高配电脑的销量,功不可没.

网友C:
我记得先装三菱的西门子的环境就不支持了 你看看
而且西门子的电脑配置越高越好 更新快 吃配置

网友D:
12代I5以上,16G+固态,经过安装博图对比,发现独立显卡也相对快一些

网友E:
现在配置 建议直接上 11代及以上CPU 32G内存 512固态硬盘 1000G硬盘 博图V17出来后明显感觉16G也顶不住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32GRam TIA V17 1T HDdisk

网友G:
西门子软件一般内存推荐16g,硬盘500g.
plc

网友H:
刚买的,i710代,32G,1T,P620 4G.装的博图V17,还行。P15V,风扇动静大是真的。

网友I:
8代I5以上CPU(含8代I5),16G以上内存(含16G),256G固态硬盘,Win10专业版

网友J:
SIMENENS 博途。各大品牌电脑的战略合作伙伴。

网友K:
西门子博图故意的,好让大家换电脑
业精

网友L(2022-09-30):
只是博图的话现在的新笔记本8G以上内存,基本就能用了,但想干这一行还有个建议就是256G以上固态,16G内存,CPU尽量高点,因为经常遇到不同项目用不同版本,又没办法共存的现象,甚至就不支持win10,所以少要两三个,多的十几个虚拟机才是正常状态,多以C盘一定要大,最好固态,内存16G基本能支持你同时开2个虚拟机了,硬盘固态全做C盘用,加个机械盘当数据盘,CPU 现在最新基本都能带动,区别就是体验感了,屏幕一定要1920高分辨率,,1024*768的打开博图软件周围的扩展栏就占满屏了,工作区还没手机屏大。

网友M:
Thinkpad P15工作站应该可以了吧,就是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