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6):
如题,一脸懵逼。
PLC是正规代理拿货,都是今年常熟厂5月份的PLC。程序也是有同样的设备在使用的,唯一的区别是3SA转换成3U的机型,对应的M和D已经按照3U更新。
第一台PLC用了几天后出现伺服定位一会儿多一会儿少,干扰和程序原因排查后未找到原因。实在抓头的时候,
同事拿了一个同型号同批次新PLC下载程序后正常。
设备正常使用五天后,又开始出现同样问题,开始伺服定位不准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程序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不停的增量定位,监控过D8340脉冲数也正常
求指导
拆机照片见5楼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伺服驱动是什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是什品牌的?

台达B2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现在还有正品全新3U????
遇到过非正品FX3G的,是你说的这个情况.
正品的FX3U; FX3G用了几年了,定位很准确.新的定位不准,拆开看了是非正品.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正品全新3U????
遇到过非正品FX3G的,是你说的这个情况.
正品的FX3U; FX3G用了几年了,定位很准确.新的定位不准,拆开看了是非正品.

3U不是还在三菱常熟厂生产吗?供货的也是三菱常熟的代理啊
我也怀疑过是不是高仿,但是这个供应商合作这么多年了也是正规代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拆开拍的电路板,现在常熟三菱的3U好多芯片没有三菱LOGO?
有大佬帮忙确认一下吗?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把脉冲输出接到输入端,看实际脉冲数。以前还买到过一些MT的型号,有几台就是无法输出脉冲,还有几台用了一段时间PLC的电源板不稳定爆了。
感谢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脉冲输出接到输入端,看实际脉冲数。以前还买到过一些MT的型号,有几台就是无法输出脉冲,还有几台用了一段时间PLC的电源板不稳定爆了。

正品不会出现兄弟这种情况吧
我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高仿了,还得专家来看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D:
1、台达伺服能不能象三菱伺服一样,显示收到的指令脉冲数?
      让PLC一直发送正转脉冲数。然后比较一下D8340和伺服上收的脉冲数是否一样。
      这种比较最好多进行几次。

2、如果脉冲数有不同,台达伺服是否有类似三菱伺服那样,可以设置滤波参数。

3、你拆机的PLC,能否拍一个侧面防伪镭射标签的清晰图?
感谢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开拍的电路板,现在常熟三菱的3U好多芯片没有三菱LOGO?
有大佬帮忙确认一下吗?  [attachment=271124] [attachment=271125] [attachment=271126]

真货!!!
感谢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F:
干扰  鉴定完毕
感谢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这种忽长忽短,我一开始也判定就是干扰

网友G:
不要怀疑PLC的问题,先在其他地方找原因
感谢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H:
PLC真的
感谢帮助,谢谢

网友I:
我这边已经确定是plc的脉冲输出有问题了。这边有3台同样的有一台脉冲输出就有问题。
可以设置成到达次数后偷偷回原点。

楼主:
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挺让人无语的,在机械问题上
我第一轮排查原因以后没发现电气方面有什么问题,就问过机械的,一个机械工程师去勘察之后在客户面前拍着胸脯给我保证机械肯定没问题,设备有问题但是他机械没问题
不管怎么验证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和PLC发出的无出入,没有干扰到脉冲数变化,也无法改变他机械肯定没问题
最为关键的倒霉是后面更换新PLC之后,他就是正常运行了5天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说明一下
在你楼上已经说明了

网友K:
正品的PLC,水货的技术员。

网友L:
到底是什么问题明说就好。不要来这种,联轴器没扭紧螺丝的乌龙,我这里两台全新的3U,日本生产的。用的还可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一般用80K脉冲。行程短,200毫米的行程。来回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到底是什么问题明说就好。不要来这种,联轴器没扭紧螺丝的乌龙,我这里两台全新的3U,日本生产的。用的还可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一般用80K脉冲。行程短,200毫米的行程。来回跑。

不要来哪种?藏着掖着?就因为我把机械原因一笔带过了还是过程挺离谱?实际情况就是机械装配的用了一个错误型号的弹簧,导致压力不够材料会有打滑。
我感觉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只是最后把机械用错型号这个问题没讲出来而已
第一次排查完电气状况后就让机械的看看是不是他们的原因。机械的使劲保证他们机械没问题之后才陷入抓挠的状态,唯一的巧合点就是没改变其他状况的前提下换过一个PLC,然后设备就正常的跑了四五天。就是因为这四五天的正常运行让我怀疑PLC是不是高仿货。
就因为过程很离奇整的我像瞎编一样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顾乡的云

网友M(2022-09-26):
我最近就搞过,联轴器没扭紧螺丝的低级错误。换电机,换驱动器,就是没检查联轴器。犯这样的低级错误,非常的生气。

网友N:
哈哈,到现在还记忆忧新,联轴器没扭紧螺丝前几年也试过的低级错误,还打了几次电话找松下伺服的客服,检查一上午没果,下午上班头脑清醒些找机械原因,真是丢人丢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