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7):
本来做了一套FX3U三菱PLC搭载 485-adp-mb扩展模块,通过485modbus跟变频器和一个超声波测距传感器连接的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现在想加个触摸屏方便后续操作,但PLC和触摸屏之间就是通讯不上,是不能走485吗,之前这个PLC是通过422圆头口连的触摸屏,但刷了新的程序后,各种接线方法都试过了,几个口都没法通讯,是不是我漏了什么设置,导致PLC跟触摸屏无法通讯,求指教!

网友A:
没挂过485你看看这屏支持吗 还有就是屏的通讯线定义 这个容易错

网友B:
FX3U-485-ADP-MB 连接变频器时,PLC是主站,变频是从站。

但触摸屏和PLC连接时,都是屏是主站。屏不能当从站。所以连接不上。

假如你没有变频器,PLC程序按从站的来做,是可以通讯上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3U-485-ADP-MB 连接变频器时,PLC是主站,变频是从站。

但触摸屏和PLC连接时,都是屏是主站。屏不能当从站。所以连接不上。

假如你没有变频器,PLC程序按从站的来做,是可以通讯上的。

我试了试把PLC设为从站,现在是PLC 一直在接收数据,没有发送了,我再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挂过485你看看这屏支持吗 还有就是屏的通讯线定义 这个容易错

这个试过各种接法了,应该不是这块出的问题

网友C:
你程序没有,图也没有,接线更加没有…………全靠大家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程序没有,图也没有,接线更加没有…………全靠大家猜啊

额不好意思哈,程序就正常modbus通讯的,数据都对上的,是传感器+变频器+触摸屏(232转485)接到PLC的485-adp-mb扩展板上,因为我只加了个触摸屏的线并进扩展板,PLC和传感器变频器通讯都是正常的,所以忘了拍了,回头拍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不好意思哈,程序就正常modbus通讯的,数据都对上的,是传感器+变频器+触摸屏(232转485)接到PLC的485-adp-mb扩展板上,因为我只加了个触摸屏的线并进扩展板,PLC和传感器变频器通讯都是正常的,所以忘了拍了,回头拍一个。

那你就要选用FX485/232的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