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A6伺服驱动器,怎么设置一圈的脉冲数?

楼主(2022-08-17):
请教松下A6伺服驱动器(MBDLN25SE),怎么设置一圈的脉冲数?已知丝杆螺距10mm.

楼主:
查到是松下的Pr0.08这个参数设置。
工控肥仔

网友A:
对,你在这个参数里面设定多少,那就是多少个脉冲走一圈

网友B:
楼上正解
承接工控编程开发项目,服务中小微企业可以一起合作共赢解决企业电气找人难题,主要在华南 长沙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