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200smart modbus 通讯 两公里

楼主(2022-08-17):
手上有个项目 用200smart modbus 通讯现场的8台变频器 控制启动停止,现场的紫色通讯电缆 已经拉完了 2公里的距离。 请教大家 有什么好的方案 ,加隔离中继器 最多也才1200米
下载积分:+1(hsiung) 光纤

网友A:
牛逼,还不如就近搞个程序

网友B:
那么远的距离不用光电转换?

楼主:
很是头疼 接的烂摊子

楼主:
请教大家 有做过这样的成功案例吗 加隔离中继器 好像最多也就1200米 这个2公里距离 ,我是真有点心里没底

网友C:
即使用光纤也得加中继,还真不如直接在现场弄个程序呢

网友D:
光纤才稳定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E:
光纤转换,不贵
QQ: 2490453455

网友F:
加远程网管就行
企鹅:501144861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楼主:
现场已经拉了2公里的485通讯线,现在实际情况是不可能再拉光纤了 我试试加一个中继器 看看能不能干到2公里

网友C:
有无限远程模块,通讯距离可以达到6公里。不知道是真是假,价格到不贵,比一卷线都低

网友G:
4G远程模块
200smart modbus 通讯 两公里
http://ymmfa.com

网友H:
你怕PLC被偷了吗?PLC放现场也可以远程呀?

网友I: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嘛,为什么不把PLC挂现场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J:
哈哈,楼主成功了回来反馈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E:
远程模块的实时性需要考虑,建议你还是用光纤。
QQ: 2490453455

网友K:
200smart能搞定的东西。。。现场在加个plc不就完了。两个plc走光纤。

网友L:
用4G远程通信模块,还不丢包

网友M:
单是开关量控制很好办,没必要通讯控制,可以考虑远程网络控制

网友N:
485转网络就行了嘛

网友O:
这设计确实牛,485能拉两公里,还是电的

网友P:
使用三个中继,
变频器旁,1个
线路中间,1个
PLC旁,1个
可实现理论距离,2.4KM
需解决的问题:
1、通信线缆选用屏蔽双绞线,并加终电阻;
2、线路中间中继的电源;
3、把波待率设为2400;
4、把通信等待时间设为500ms或以上。

网友Q:
谁设计的让他自己搞。

网友R:
你这个不是控制启停吧,还有速度参数吧

网友S:
搞个无线通迅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T(2022-11-04):
西安达泰 无线收发模块了解一下
命自我立

网友U:
用广州巨控的,联系下他们,无线试下
工控人加油

网友V:
用无线模块,4G那种肯定是可以的,就是时效性要考虑,延时比较大,不如考虑光纤。

网友W:
。。。那么长线不要钱么

网友X:
拉光纤也不少成本。改成巨控4G无线,巨控黄工18922726899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Y:
必须上光纤,通讯线做出来能用不是一般人。
自学

网友Z:
无线通讯,走外网。

网友AA:
只要有网络信号,使用4G模块最便宜,如果模拟量比较多,可以做多个画面,每个画面分配一些模拟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