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5U与基恩士SR710无顺序协议通讯

楼主(2022-08-17):
吧里大佬们,请教一下》
5U接485口,转接232与扫码枪232串口联接。参数设置安装扫码的设置一样。
为甚么,我已触发指令就报错。如下图错误?

楼主:
M1接通,SM8500就报错了

网友A:
MARK,,,,,,,,,好久没用5U了

网友B:
一直用的网口通讯,基恩士232通讯我记得只能用16进制数据发送,不能用字符串,你改下试试
对的不能直接发字符串,只能发16进制数

网友C:
你仔细详想这里错在哪里了,是十六进制的东西不是字符串
我知道,但是$MOV说明书是能发送字符串的?通讯的时候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