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

楼主(2022-08-17):
一台CPM2A-20的PLC,因记忆电池失电,导致不能运行,现在更换电池后不知道怎么设置DM,我看了手册设置了一些,但强制没有脉冲输出,请大师帮我看看。

楼主:
我把导出的源程序附上
另外有个怪问题,我把程序清空后再下载进去,然后有时再读出来时ACC(17)指令会变成ASFT(17)啦,是编程软件版本问题吗?我用的是cx-p9.5

网友A:
有没有同样的机器?

楼主:
我重新买了一个PLC出现同样问题,应该是ACC语句关联的初值设置不正确,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B:
看看PLC设置吧

楼主:
鎬庝箞涔辩爜锛燂紵锛

网友C(2022-11-23):
数据都是零,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D:
速度重新设置了吗

网友E(2023-04-04):
启动信号,脉冲,频率都要正确才行

网友E:
为什么搞两个相同的线圈

网友F:
置位和复位,可以用相同的线圈,放不同的条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