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8):
小弟刚换了个笔记本,由于是win11系统家庭版的,加之软件装着也能装上正常使用,但界面看着很别扭,不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works3的设置问题,请教各位大佬该如何解决

楼主:
就像这样的

网友A:
切记不要用家庭版的系统玩工控

楼主:
这个确实是知道的,不过我平时用的工控软件也不多,以前也是用家庭版的,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才选择装的,GX2也没有任何问题
引用 网友A:
切记不要用家庭版的系统玩工控

网友A:
这个确实是知道的,不过我平时用的工控软件也不多,以前也是用家庭版的,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才选择装的,GX2也没有任何问题
引用 网友A:
切记不要用家庭版的系统玩工控
我的是win11专业版的,博图,works2,works3都是正常的

楼主:
暂时不想换专业版,先将就用吧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win11专业版的,博图,works2,works3都是正常的

网友B:
估计是你电脑分辨率的问题,调一下分辨率试试

网友C:
也碰到过此类问题

楼主:
分辨率试过了,没有用,还是系统问题,算了将就用吧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电脑分辨率的问题,调一下分辨率试试

楼主:
请问有解决么?还是重装系统?
引用 网友C:
也碰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D:
把√去掉,或者打√然后下拉菜单选系统
  • 下载积分:+1(小侯)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