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9):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欧姆龙nx plc系列和rfid通讯,有啥参考说明书吗?或者配置说明也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A:
NX和RFID走什么通讯呢?如果和欧姆龙自己的RFID的话,V680S系列可以走EIP、Modbus/TCP。V680系列和NX通讯的话,好像只能RS232或者RS422,V680的CJ单元(NX用不了),V680的DeviceNet单元(NX没有D网模块)。
  • 下载积分:+1(小手拉钩)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