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CL语法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22-08-20):
刚接触西门子SCL语法,求大神帮助看一下 += 1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就是自加一吧,跟C差不多
下载积分:+1(蒂花之秀)

网友B:
很简单的,不就是真空阀和氮气阀的转换条件及运行时间设置,及计时。如果,把程序共享,可以了解的更详细。

网友C:
a:=a+1;一个意思
下载积分:+1(蒂花之秀)

网友D:
我怎么没看到 那个+=1那一句呢

网友E:
+=1 就是自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