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

楼主(2022-08-20):
基恩士LS-7000和三菱FX3U PLC通讯,程序怎么写,哪位大师给个思路。

网友A:
通讯做什么用,简单的可以用IO通讯,数据量不大的可以用串口或者网线,简单的总线系统也是一种方式

楼主:
通讯读取测量值

楼主:
读取实时测量值,比较后PLC输出一个模拟量
。

楼主:
我就是用LS-7000的232口,可怎么也没有通讯成功。

网友B:
既然通讯不成功那就干脆在LS-7000加个模块,读取FX3U 的模拟量输出不就玩了吗?

楼主:
模拟量计算后和实际测量值误差比较大,不适合工艺要求。

网友B:
模拟量18bit的计算值还不够用????

网友C: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案例:

楼主:
谢谢分享,我会继续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