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反应滞后问题

楼主(2022-08-20):
在使用NT8102iE屏,一屏三FX3GPLC时,出现点屏时等一会才有反应,松开手后等一会按钮才复原。
通过修改通讯延时参数0-30ms,也不能解决问题,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程序中使用了宏指令,三个plc之间数据传送,

网友A:
小马拉大车,宏指令太多了,这款屏CPU运算不过来,如果是循环宏指令,把循环时间延长,比如1S循环改成3S,再不行就删掉或减少宏指令

楼主:
程序中用了宏指令,资料取样,远程备份,操作记录,三种语言,配方,三PLC的波特率都是38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