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神,两组脉冲可以控制同一个伺服吗?

楼主(2022-08-20):
两组脉冲分别接到同一个伺服上,一组脉冲控制电机正转,另一组脉冲控制电机反转,两组脉冲不会同时触发。后面有伺服脉冲段的程序。设备是老设备了应该用了五六年了,当时只是改设备动作,改好后设备就拉走了,没注意怎么走的脉冲。

网友A:
你看看是差分信号还是集电极开路
企鹅501144861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网友B:
正反转都想的这么复杂?

网友C:
一个脉冲一个方向不就搞定了吗 为啥有这样的想法呢
承接工控编程开发项目,服务中小微企业可以一起合作共赢解决企业电气找人难题,主要在华南 长沙周边
工控肥仔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问题是你怎么读取寄存器里面的数据
絮乱风清

网友E:
这样做的逻辑是什么呢?

网友F:
这不就是典型的画蛇添足吗?

楼主:
从PLC读出来的程序就是这样写的啊,设备就一个左右的伺服。但程序用的是两组脉冲。

网友G:
估计是你理解程序错误 再仔细看看

楼主:
这是程序走伺服段

楼主:
松下的SPDH指令后面带的K0 K1就是脉冲通道口

网友H:
搞着玩吗?近路不走,走远路。

楼主:
左限和右限感应器不是固定的,是可调随意位置的,运行时碰到感应器需要马上停。指令用的是复位,两边正反复位。

网友I:
两种方式:脉冲加方向-和脉冲+、脉冲-

网友F:
改改程序,都用k0通道,不用接两路脉冲的

网友J:
引用楼主逆风不怂于2022-08-20 16:05发表的 请教下各位大神,两组脉冲可以控制同一个伺服吗? :
  两组脉冲分别接到同一个伺服上,一组脉冲控制电机正转,另一组脉冲控制电机反转,两组脉冲不会同时触发。后面有伺服脉冲段的程序。设备是老设备了应该用了五六年了,当时只是改设备动作,改好后设备就拉走了,没注意怎么走的脉冲。

伺服电机不是普通电机控制 想法独特 伺服电机正负脉冲或控制方向

网友K:
一个正反转的私服控制有那么复杂吗?
有志者事成

网友L:
伺服设成CW+CCW模式就可以

网友M:
在一台外购的机台上看到过这样的用法,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Y0控制伺服前进,Y1控制伺服后退。当时也疑惑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