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0):
描述:1.具体组态配置
描述:2.报错内容
描述:3.原来一直都是默认值3,才特意改的20,但还是会报错
描述:4.难道是要设置这个“等时同步”的参数?
接收了别人做的设备,基本没怎么动组态与流程方面的程序,但最近这个汇川轴老是在报错,有时候顺带这V90伺服也会报错。

楼主:
问题有点多

网友A:
外围设备不支持同时同步

网友B:
设备用了多久了?以前好好的?

网友C:
正常不用同步IRT这样会有问题的,关闭这个设置就好。汇川这个PN伺服是不支持同步时钟的。
问了汇川的技术支持,我用的这款是支持同步的。
承接工控编程开发项目,服务中小微企业可以一起合作共赢解决企业电气找人难题,主要在华南 长沙周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用了多久了?以前好好的?

前三四个月确实是没报这些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不用同步IRT这样会有问题的,关闭这个设置就好。汇川这个PN伺服是不支持同步时钟的。

OK,我测试一下,感谢解答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都毫无办法。😨😨
PLC有两个独立的网口,我把一个网口专门用来组态伺服,不连接到交换机中,就没有报错了。

楼主:
这条线中还有其它的1200PLC,没有多余的网口,每天都会报错,这个还没有解决。

现在感觉整条产线的组态有问题,交换机用的是TP-Link,另外昨天找了个新的TP-Link交换机,如果连一条网线加入到现在的产线中,那么整条产线的设备都会报错 。另外也问了西门技术客服,说要用他家的交换及才行......。

网友E:
网络延迟造成的通讯故障
可能是交换机的问题,西门子技术客服要求要用西门子自家的,而我用的是TP-Link

网友F:
我试过连V90的伺服,单机时不报错,几台PLC互联时就报错,当时是用了等时同步的。原因是就是交换机不行,换了西门子的交换机就可以了,可以尝试换换交换机看看

网友G:
PN通讯有RT和IRT,如果只用到RT,随便什么交换机都可以。如果是IRT,必须选择带有ERTEC芯片的西门子交换机。我记得1500与V90走PN-IRT的,1200和v90走的是PN-RT。
  • 下载积分:+1(张炳勇)

网友G:
如果是1500与V90组态,要买西门子的交换机。1200和V90就随便什么交换机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