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1):
台达触摸屏和台达伺服通讯,在触摸屏上能修改伺服里的参数,为何还提示通讯错误3?这样一般是什么问题?求高手支招

网友A:
如果屏可以操作,说明通讯是正常啊

楼主:
神奇的是这部分我还是从其它正常机器上复制过来的 ,之前两台都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引用 网友A:
如果屏可以操作,说明通讯是正常啊

网友B:
台达的触摸屏报错误3 只有2种情况  通讯参数两边不一致或者断线了, 台达人机RS485通讯口1+  6-  或者 4+   9-     说AB的话 A+   B-

楼主:
能在触摸屏正常修改伺服里的参数,接线肯定是对的,不解的是触摸屏会弹出错误3报警
引用 网友B:
台达的触摸屏报错误3 只有2种情况  通讯参数两边不一致或者断线了, 台达人机RS485通讯口1+  6-  或者 4+   9-     说AB的话 A+   B-

楼主:
问题已解决,有两个伺服驱动器的站号重了,感谢各位
引用楼主xy224于2022-08-21 08:01发表的 台达触摸屏和台达伺服通讯提示通讯错误 :
台达触摸屏和台达伺服通讯,在触摸屏上能修改伺服里的参数,为何还提示通讯错误3?这样一般是什么问题?求高手支招

网友C(2022-10-27):
可以分享一下设置吗
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