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2):
新电脑,装了win10专业版,第一次安装提示中断,然后就安装不上了,也用了欧姆龙的卸载软件清理一遍也不行

楼主:
4.50版本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B:
试试以管理员身份安装。

网友B:
还可以参考一下帖子 “无法安装CX-ONE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参考一下帖子 “无法安装CX-ONE的解决办法”。

那个看了,就是“楼主说的绿色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以管理员身份安装。

试过,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还没解决?

网友C:
欧姆龙是比较恶心的,如果前面服务没有装好,后面会非常麻烦,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个,专门卸载CX的软件,或是在升级包里面,也有个卸载干净后后重新安装即

网友D:
应该是系统问题,重新安装系统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