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下载不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22):
如题,触摸屏的程序只有1M多,为什么下载的时候却显示10M多,触摸屏是不是单独另买一张储存卡?因为第一次用三菱触摸屏不太懂,三菱型号是GT2310-VTBD,求解。感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 当时是一个新的触摸屏 就画了一两个画面 一传送就报这个了 当时我是 新建一个空白的程序 把它写进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类似格式化了)
然后再打开我要上传有一两个画面的 我是分开传的 先传画面 或者通讯设置 那里有个传送选择里面有详细你要传送的分类
原因 我也没有弄明白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B:
加一张储存卡试试

楼主:
解决了,这个型号的触摸屏只能点阵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