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2):
三菱PLC这么用压力控制比例阀的开度呢?我想用压力控制比例阀的开度,达到需要的流量以后,再让比例阀全部打开,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只能用压力转换成模拟量 电流或者电压控制
企鹅:501144861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网友B:
反正就是个模拟量,全看你给多少。

网友C:
先找到比例阀的最大最小值,对应是的PLC的电流还是电压模式,找到电压和电流最大最小值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D:
请问这个标题我可不可以理解成:
三菱PLC怎么控制比例压力阀?

楼主:
是的,都是我的错

楼主:
嗯,能随着压力的变化控制比例阀吗?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压力转换成模拟量 电流或者电压控制

网友E:
不能转换后用PID功能调节?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楼主:
具体这么操作呢?
引用 网友E:
不能转换后用PID功能调节?

网友F:
比例閥很多種,看輸入信號是什麼PLC這邊就要用D/A輸出模組跟他搭配
你如果比例閥後端控制的是碟盤式開閉針閥可以,那可以用一般壓力式比例閥
如果是閥門上方本身已具備的控制那直接由PLC輸出多少信號給他就多少開度
不過你要開到某個流量後全開,這信號回授問題要考慮
引用楼主壹零壹于2022-08-22 19:43发表的 三菱PLC这么用压力控制比例阀呢? :
三菱PLC这么用压力控制比例阀的开度呢?我想用压力控制比例阀的开度,达到需要的流量以后,再让比例阀全部打开,这样可以吗

~~業餘打工仔~~
工控肥仔

网友G:
这个玩意你找个油压注塑机的程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H:
这个得像转换比例在去做自控
学习交流直接微信扫头像,简单粗暴。

楼主:
是的,假如先把压力控制在2kpa,3秒后再把比例阀全开
引用 网友F:
比例閥很多種,看輸入信號是什麼PLC這邊就要用D/A輸出模組跟他搭配
你如果比例閥後端控制的是碟盤式開閉針閥可以,那可以用一般壓力式比例閥
如果是閥門上方本身已具備的控制那直接由PLC輸出多少信號給他就多少開度
不過你要開到某個流量後全開,這信號回授問題要考慮

网友I:
一般我都是走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F:
可行!緩加信號給開度閥,不過這之間有延遲應該交給回授信號的平均值來處理即可,差別要慢一點運算開度
等檢測壓力到後,再加大信號給開度閥即可全開
你這很像用在真空還是特氣
看你個介都用小壓力跟某些氣體功能,你這可以找小流量的針閥搭上方有膜片式開度控制的搭配即可
或許可以用兩個一般閥只用壓力檢測,一個小流量進入到你要的壓力後再開大流量閥也可以
引用 楼主:
是的,假如先把压力控制在2kpa,3秒后再把比例阀全开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