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3):
          Q06UDVCPU 网口坏了咋办 !~  谁有旧的坏的  Q06UDVCPU  他们说这网口网上买不到,只能从旧的坏的上面拆,网上买的容易烧PLC
    网口型号:BR1-1W008A1F
    大佬们, 你们有遇到过没。 不知道被谁强拨破坏的,无语中、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网友A:
RJ45是标准接口,自己动手能力强自己换一个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拆开也就8个引脚,焊点那里,焊接引出来还是能用的,反正都坏了,搏一搏不怕。
还有现在内存一般都有剩,看看容量,容量不大,03UDV,04UDV其他型UDV型号看看能不能替代。

网友C:
加个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J45是标准接口,自己动手能力强自己换一个

我朋友在电子城开店的,他就是找了一个RJ45 的接口,结果PLC给烧坏了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拆开也就8个引脚,焊点那里,焊接引出来还是能用的,反正都坏了,搏一搏不怕。
还有现在内存一般都有剩,看看容量,容量不大,03UDV,04UDV其他型UDV型号看看能不能替代。

找不到类似的接口,没看到坏的PLC 不知道哪里有,售后要我找代理商,代理商说无法维修,想不通一个网口咋就无法修理了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网友D:
修一個賺多少?直接賣你一個新的才有業績.
這是套路

引用 楼主:

找不到类似的接口,没看到坏的PLC 不知道哪里有,售后要我找代理商,代理商说无法维修,想不通一个网口咋就无法修理了

~~業餘打工仔~~

网友E:
口子坏了 找个能力强的地方焊一个就行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网友F:
可以拆开拍点照片来看看么~
RJ45理论上来说就是几根线,没有主动元件的,而且和PHY中间还有变压器,理论上很难烧掉什么东西的

但是RJ45座子有的是内置变压器的,不过你都能焊上去,说明封装是一样的,而且本身这种电子产品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完全可以找到兼容的型号去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拆开拍点照片来看看么~
RJ45理论上来说就是几根线,没有主动元件的,而且和PHY中间还有变压器,理论上很难烧掉什么东西的

但是RJ45座子有的是内置变压器的,不过你都能焊上去,说明封装是一样的,而且本身这种电子产品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完全可以找到兼容的型号去替代.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楼主:
参数如图所示: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口子坏了 找个能力强的地方焊一个就行

口子坏了找不到对应的口子,用其它口子之前有烧坏PLC! 如果晓得那个口子与之兼容,那焊上去应该就不会烧PLC了。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网友G:
直接网线焊接到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网线焊接到板上

  你之前有没有使用过这招,不敢尝试,怕烧了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网友H:
稳妥起见,就找个坏的Q03之类的带网口的模块,(就是CPU模块坏了,网口几乎很少坏的),拆件修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稳妥起见,就找个坏的Q03之类的带网口的模块,(就是CPU模块坏了,网口几乎很少坏的),拆件修复吧.

好的,谢谢版主!  我在网上二手市场看看有没坏的,收一个回来!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参数如图所示:

确认是含变压器的型号,可以上立创商城搜RJ45找一下,UDE这个牌子也是有的,型号前缀是RB1,但是一模一样型号的没找到,三菱这种大厂可能用的是自己定义的零部件编码,但是封装一样的接插件是肯定有的.

因为是带变压器的,所以这个座子后面直接连接的就是PCB上的内部电路,可能是直接到芯片的,背面的8脚芯片有可能是ESD保护器件

更多的信息没有了,这个需要搞电子设计,或者搞电子维修的人去搞,其实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认是含变压器的型号,可以上立创商城搜RJ45找一下,UDE这个牌子也是有的,型号前缀是RB1,但是一模一样型号的没找到,三菱这种大厂可能用的是自己定义的零部件编码,但是封装一样的接插件是肯定有的.

因为是带变压器的,所以这个座子后面直接连接的就是PCB上的内部电路,可能是直接到芯片的,背面的8脚芯片有可能是ESD保护器件

  我朋友就是在电子城开店的,专修变频器,各种控制器的结果.....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网友I:
没有6针的接口了 找个转以太网的模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