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个鬼

楼主(2022-08-24):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用的直流都是直接更换24和0V,如果是220V的,更换电容前的2根线

网友B:
把电路画出来再核对一下测试过程是否有误
签名个鬼

楼主:
多谢,是750KW  不是0.75KW
签名个鬼

楼主:
按这个图上面办法都测试了,现在有一个问题,750KW电机启动电流比较大。(瞬间能达到1800A)

网友C:
750KW的直流电机,多少伏的电压?该放多大的电缆线呢?

网友D:
750KW直流电机肯定有直流电机控制器来驱动,即便是750KW交流电机那也需要控制器,楼主你的思路有问题!建议你拍电控箱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直流都是直接更换24和0V,如果是220V的,更换电容前的2根线

谭总说的对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签名个鬼

楼主:
电压是660V的  电缆可以并联就行
引用 网友C:
750KW的直流电机,多少伏的电压?该放多大的电缆线呢?
签名个鬼

楼主:
直流控制是艾默生M1850G
引用 网友D:
750KW直流电机肯定有直流电机控制器来驱动,即便是750KW交流电机那也需要控制器,楼主你的思路有问题!建议你拍电控箱照片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