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浮点数除法的疑问

楼主(2022-08-24):
如图通过模拟发现 被除数小于82时候,算出的结果是准的 。被除数大于83 ,为什么结果就不准了呢/有知道原因的小伙伴吗

网友A:
第二个图打不开

楼主:
帮看看分析一下

网友B:
有没可能F83其实是82.99992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有什么问题吗?浮点数本来就是近似数

网友D:
你继续换其他数值,你会发现还有其他的数也会有误差~
这就是传说中,二进制不能用于表达任意值,通过浮点数格式,在有限范围内尽可能精确的逼近目标值~

网友E:
中间需要转化一下。详见以下视频。更正K100应为E1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g411r7dj?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fe01af24b36f4ec9d5907739c0079391
之前也看到过这个问题。网上搜索了一下。里面的内容需要批判继承

网友F:
学习
哪有什么岁月尽好,只有一堆人在替你遮风挡雨!

网友G:
浮点数近似值

网友H:
IEEE 754 浮点数的尾数部分是23位,也就是23位的二进制是真正实现数值的精度的,指数可以近似理解为确定小数点位数(这么说便于理解)。1/128=0.0078125,也就在这附近了,精度不够了,所以浮点数不需要纠结最后面的小数,只要小数点前位数多,小数点后就会出现,甚至太多的话个位、十位、百位都有可能北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