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4):
1台欧姆龙NJ和2台电脑通讯走FINS通讯,PLC端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和一台是一样的,fins应该支持16组或者32组通讯

楼主:
不用设置啥吗,用一个端口通讯可以吗

网友A:
NJ 也没有2个端口能用吧,加个交换机扩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J 也没有2个端口能用吧,加个交换机扩展下

有交换机,PLC这边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两边的IP端口号设置好就行了,NJ支持Fins Tcp,UDP应该也支持,NX1P2只支持Fins UD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的IP端口号设置好就行了,NJ支持Fins Tcp,UDP应该也支持,NX1P2只支持Fins UDP

两台电脑通过一个端口读没问题吗

网友A:
没问题,PLC相当于是服务器,他可以识别是哪个客户端连过来的,数据也不会出现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