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4):
圆⼑机,属于模切机的其中⼀种,⼜称轮转机,轮转模切机,滚⼑机等。因所使⽤⼑模是⽤实体的⾦属圆柱体加⼯⽽成,与平⼑⼑模相区别⽽得名圆⼑机,是模切⾏业的⼀种俗称。它以圆⼑的形式连续旋转模切加⼯,是模切机中⽣产效率最⾼的设备之⼀,模切的产品⼴泛应⽤于⼿机电脑、液晶显⽰器、数码相机、LCD背光源等领域。
圆⼑机的特点)系统采⽤ PLC 控制,触摸屏操作介⾯;
2)每个模切⼯位采⽤伺服系统单独驱动,同步性能好,精度±0.15mm;
3)收放卷轴采⽤⽓涨轴、伺服电机张⼒全⾃动控制;
4)具有收放卷断料、⽆料⾃动检测功能;
5)具有配⽅功能,⽤户可最⼤存取 200 个配⽅;
6)⾃主研发全⾃动功能软件,实现⽆传感器的卷轴全⾃动张⼒控制、⼑座与主轴的⾼精度同步控制;

关于第6点 无传感器的卷轴全自动张力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呢?

身边的三菱系统的 张力控制系统是J3伺服 加上 Q68ADV 模拟量模块,实现的。这个模拟量采集的数据来自哪里呢?某一个收料轴的模拟量输出?

目前设备有故障是 一直低扭矩,设置的扭矩不生效,监视到模拟量通道1的值 小于0 ; 正常机台的模拟量监视值 在 5 左右;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A(2022-09-28):
考虑一下伺服的问题,一般这种情况用的是伺服的力矩模式

网友B:
可以参考倍川  哈德胜  中鼎

网友C:
收放卷是伺服电机吗
如果是伺服的话  放卷张力给定比较简单    牵引.factT*一个系数=放卷给定张力    飞车判断就抓放卷 实时速度突变程度  高于判断值PLC报飞车(断料)
收卷的话  应该是半闭环的 全闭环不清楚  半闭环用卷径对应张力锥度公式就行   然后用收卷.factV与牵引.factV求卷径
收卷.fsetV= 线速度(气胀轴直径*线速度/实时卷径)+一个偏置值
这样应该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