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模拟量读出来是负值怎么解决?

楼主(2022-08-24):
FX5U-4AD-ADP,通道1按4-20mA,测压力传感器的,无外力推压力传感器时,此时应该无电流,但SD读出值是负的,该如何解决?
给推力时正常,读出的值是向正方向增大变化。

网友A:
通道正常,不影响控制就不用管
其他正常,做了个逻辑控制,负数不传送。

网友B:
正常得很,用万用表或示波器量,没的4MA 3.9几MA模拟量本身就有个误差范围,比如3%处理一下-47就加上47
那些说断线的传感器坏的都是不下现场光说不练的动嘴皮子的队伍
好的,逻辑处理了一下

网友C:
正常现象,我用也是这种情况,程序里处理一下就可以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可能接反了,导致电流反向

网友E:
有些PLC有指令补偿修正的

网友F:
程序处理 小于零 MOV K0
模拟量读出来是负值怎么解决?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