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西门子 博途V15 仿真

楼主(2022-08-25):
写了一段小程序 仿真后为什么没有闪烁的效果

网友A:
估计时钟频率选高了,电脑屏目刷新速度恰好错开了时钟为1的时间.可以试下0.5HZ的.
我怀疑是不是Advanced仿真有问题,仿真不出来效果呢,几乎每种频率都试过了就是没有闪烁的效果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Advanced有问题,仿真不出来效果呢,几乎每种频率都试过了就是没有闪烁的效果

网友A:
看下m0.2在闪硕否?检查下时钟字节配置状态.

网友B:
PLC属性里面必须启用时钟字节,另外可以做个脉冲上升沿计数,仿真后看计数器有没有数值不就知道了,有就是显示器刷新问题,没有就看看编程和设置有没有问题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