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一下H2221报警怎么解除

楼主(2022-08-26):
新的plc开机就这样一直报警,写入程序没有输出,不执行输出!

网友A:
Y16 重复输出了
下载积分:+1(向上游)

网友B:
这个把程序考上来研究下才行
下载积分:+1(向上游)

网友C:
PLC需要固件更新,软件版本高了
下载积分:+1(向上游)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各位!

网友D(2022-12-14):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各位!
什么原因呀 ?
我这也出现了

网友B:
新的PLC参数需要设置下载一下才不会报警

网友E(2024-03-29):
我今天也出现了这个错误,能不能截个图看看!